请教 Uboot的bootm引导内核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在阅读uboot的bootm命令源码时 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在do_bootm函数中,有如下语句

#ifdef CONFIG_ZIMAGE_BOOT
#define LINUX_ZIMAGE_MAGIC 0x016f2818
/* find out kernel image address */
if (argc < 2) {

  addr = load_addr;
  debug ("*  kernel: default image load address = 0x%08lx\n",
    load_addr);
} else {
  addr = simple_strtoul(argv[1], NULL, 16); //0xc0008000
  debug ("*  kernel: cmdline image address = 0x%08lx\n", img_addr);
}

if (*(ulong *)(addr + 9*4) == LINUX_ZIMAGE_MAGIC) {
  printf("Boot with zImage\n");
  addr = virt_to_phys(addr);  //0x20008000
  hdr = (image_header_t *)addr;
  hdr->ih_os = IH_OS_LINUX;
  hdr->ih_ep = ntohl(addr); //0x800020

  memmove (&images.legacy_hdr_os_copy, hdr, sizeof(image_header_t));
  /* save pointer to image header */
  images.legacy_hdr_os = hdr;

  images.legacy_hdr_valid = 1;

  goto after_header_check;
}
#endif

对于上面的代码有疑问如下:

1、宏定义 CONFIG_ZIMAGE_BOOT 是不是表示所加载的内核是zImage格式的映像文件?

2、用红色标记的判断语句 if (*(ulong *)(addr + 9*4) == LINUX_ZIMAGE_MAGIC)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如果该语句成立就直接跳转到after_header_check呢(略过对映像头文件的校验),难道是因为zImage格式的映像文件没有头部信息吗,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为啥有memmove (&images.legacy_hdr_os_copy, hdr, sizeof(image_header_t)); 这句话呢(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将头部的64个字节信息保存在images.legacy_hdr_os_cpoy所指向的内存里面,这样看的话,好像又有头部信息)

往路过高手们不吝赐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嘛

网友:
你什么职位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答案难道跟职位有关系?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答案?我是搞嵌入式底层开发的

网友:
我主要的疑问就是zImage的头部信息的疑问
很多资料上讲uImage 和zImage区别的时候,说uImage 是在zImage基础上增加了一个64字节的头部信息,去掉uImage 的头部信息,就跟 zImage一样了,所以我的理解就是zImage应该是没有头部信息的,但程序里面又好像表明他是有头部信息的,所以我迷茫了

网友:
。。。。做什么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