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以太网通信问题-在线坐等

楼主:
单做板子的发送数据(电脑接收)的程序,或者单做收到(电脑发送的)数据后再回复也没有问题,但是放在一起问题就来了,做法和现象如下:
主函数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外发送数据,中断服务程序中接收到数据后将接收到的数据回复给发送方,
现象是:程序下载到板子后,板子发送出一次数据,之后就没有反应了,向板子发送数据也没有收到回复,进入到调试模式后,发现在程序运行后,没多久就进入到FaultISR了,ip和端口号肯定是设置对了,不然也不会收到一次数据,udp允许连接的pcb块也改为了4,堆栈大小由0x400改为了0x800现象依旧,
各位大侠有没有类似的做法或者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如何解决的,可有类似的例子
在线坐等

网友:
基本上判断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数组下标溢出,一个是使用了未使能的外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有谁做过类似的吗,论坛内的帖子或者例程上只有单一的发送或者接收后回复的例程,没有将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例子,现在快被搞疯掉了。。。

网友:
这个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出现了FaultISR错误,应该是对硬件的设置、操作什么的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程序里我是把发送时的程序建立了一个pcb,标为pcb1,接收时另建立了一个pcb,标为pcb2,现象就是我的帖子中说的那种情况,后来自己将发送和接收时统一为一个pcb,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pcb的应用是对于一个ip和端口只能使用同一个吗,若是与多个主机进行通讯的话也只能用一个pcb吗?还是说一个主机要建立一个pcb?此处不是很理解,坐等达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