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LM3S9B96的板子,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今天做的板子终于来了,很兴奋,好不容易焊好,可是不能下载程序。我没有JLINK,用的是TI官方的LM3S9B96 development kit 的板子上的ICDI仿真器。用杜邦线把线连好后,下载程序出现下图所示的提示

我试着断开仿真器其中的一条线,比如TDO, 错误提示会发生变化
先出现下图:

点击“确定”后出现下图

发生变化是不是代表仿真器识别到了芯片了,但是为什么不能下载呢??请大家帮帮我。先谢谢了。

注:我们有两块LM3S9B96 development kit 的板子,我用相同的方法可以给另一块开发板下载程序。

网友:
不用JTAG,选SWB试试

网友:
锋版主,怎么选SWB模式下载啊??

这个是我的JTAG电路

下面是官方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感觉像是你keil设置的问题,在设置的哪里,最后两个对话框的截图能传一下吗?
好像之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楼主的错误怎么显示ULINK错

网友:
用锋版主说的方法,选用SWD模式可以下载了。

但是SWD模式是不是不能在线调试啊?

还有就是有时候用SWD模式也不能下载进去程序。

网友:
软件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用SWD模式为什么不能仿真程序,只能下载啊。

RT,用SWD模式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然后点"DEBUG"

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可是我用相同的方法可以给另外一个TI官方的开饭板正常下载调试程序。

难道是我的 JTAG/SWD接口设计的有问题,要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