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濠电姷鏁搁崑娑㈩敋椤撶喐鍙忓ù鍏兼綑绾惧潡鏌涘▎蹇fЦ闁搞劍妫冮弻銈夊箹娴h閿銈嗘礉妞存悂骞堥妸銉建闁糕剝顨呴~鈺呮⒑閸涘﹤鐓€闁瑰嚖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用DXP画的双层或多层板的实例教程
besselectric
besselectric

网友A(2012-12-02):
用DXP画的双层或多层板的实例教程
用DXP画的双层或多层板的实例教程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DXP画的双层或多层板的实例教程啊。最好是原理图3张以上的,最近在学习画多张原理图的PCB,由于之前画的比较简单的,多张的有些布局和布线不大清楚,请各位有的话能不能上传一份给我,非常感谢!!
最好
多层板
教程

网友B:
别人的原理图能传给你么,呵呵
如果你用99或者AD9 ,10之类的软件,很简单
多张原理图,要注意保证每张原理图都要放置互相连接的端口(即Port),相连的端口名称要一样。
然后:1.新建一个SCH文件或打开一个上面有足够空白空间的SCH文件。
2.在选定的SCH文件上,执行Design—Create System From Sheet...命令,选择一个SCH文
件,回车确认。
3.把生成的方块,放置在合适的地方。
4.重复2、3步骤,直至添加完所有相连的SCH文件。
5.把每个方块具有相同端口(即Port)用导线相连。
6.在此SCH文件上生成网络表。
7.新建一个PCB文件,加载所生成的网络表
看着步骤挺多,其实,画起来很容易理解。

网友B:
另外,问度娘,让她给你找一下,郭天祥的视频,好像有一大部分是讲这部分内容。并且也是用DXP讲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不过怎么可以跟问度娘联系呢?怎么可以找到她啊,由于是新手,刚注册的,不是很清楚,请帮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到这里看看吧
http://video.baidu.com/v?word=%B9%F9%CC%EC%CF%E9%B5%C4%CA%D3%C6%B5%D4%AD%C0%ED%CD%BC%C9%E8%BC%C6&ct=301989888&rn=20&pn=0&db=0&s=0&fbl=800
建议只看那些原理图部分的设计。
[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我在公司主要是负责PCB LAYOUT,如果有PCB 的视频就再好不过了,复杂一点的更好,谢谢!!

网友C(2013-02-22):
度娘不就是百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