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有关外部中断的PxIFG的问题,为虾米老是不确定呢。。。。

楼主:
我用Lanchpad上的两个LED灯做外部中断实验的时候,PxIFG明明已经置0了,但还是会变。。。
#include
#define LED1 BIT0                  //红灯
#define LED2 BIT6                  //绿灯
unsigned int a=0;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 LED1+LED2;
        P1DIR &=~BIT3;                 //外部中断位P1.3
        P1OUT &=~(LED1+LED2);          //红,绿灯置暗

        P1IFG &=~BIT3;
        P1IE  |= BIT3;
        _EINT();
        while(1)
        {
                if(a)
                {
                        P1OUT ^=LED1;             //红灯变
                        if(P1IFG&BIT3)            //检查IFG是否变化
                        {
                                P1OUT ^=LED2;
                        }
                        _delay_cycles(2000000);
                        if(P1IFG&BIT3)            //检查IFG是否变化
                        {
                                P1OUT ^=LED2;
                                _delay_cycles(2000000);
                        }
                        a=0;
                        P1IE  |= BIT3;
                        if(P1IFG&BIT3)
                        {
                                P1OUT ^=LED2;         //绿灯变
                        }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est(void)
{
        P1IE &=~BIT3;
        P1IFG&=~BIT3;
        a=1;
}

上面是我的代码。我在第一个_delay_cycles()前后检测IFG的变化,LED显示红灯亮了2秒后绿灯亮起,再2秒后红灯灭,绿灯保持。说明IFG在第一个_delay_cycles期间发生了反转,被置1了。然后在开了IE后立马进中断把a置1,再返回main执行。
      我就很郁闷,IFG什么时候被置1了?我没动过啊,就在第一个_delay_cycles()期间发生的。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
IFG是与IO实时联系的,与IE无关,IE只是控制IFG被置位后是否进入中断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我改动了PxOUT导致IFG变化是吗? 但是我改变的是其他端口啊,而且我用P2的端口做中断,p1的LED,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求解释啊~

网友:
单步执行到 P1OUT ^=LED1; 这一句再往下走,
可能有误触发,只要有误触发标志位就会置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大明白,您说的误触发是指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中断管脚上有电平抖动,被单片机误认为是中断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这应该是偶然现象吧,可是我每次运行都是一样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