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字符串处理,--不用IO函数,很适合MCU用

楼主:
字符串处理,--不用IO函数

连接a和b,存到c中:

char *cat(char *a,char *b,char *c)
{
while (*a!='\0')
*(c )=*(a );
while (*b!='\0')
*(c )=*(b );
*c='\0';
return c;
}

将b连接到a的后面,新字符串保存到a中:

char *cat(char *a,char *b)
{
while (*a!='\0')
a ;
while (*b!='\0')
*(a )=*(b );
*a='\0';
return a;
}

网友:
不太明白
几个字符串的指针不需要更新吗

字符串处理,--不用IO函数

连接a和b,存到c中:

char *cat(char *a,char *b,char *c)
{
while (*a!='\0')
*(c++ )=*(a++ );
while (*b!='\0')
*(c++ )=*(b++ );
*c='\0';
return c;
}

将b连接到a的后面,新字符串保存到a中:

char *cat(char *a,char *b)
{
while (*a!='\0')
a++ ;
while (*b!='\0')
*(a++ )=*(b++ );
*a='\0';
return a;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在尝试这种方法,还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