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硬件失效原因之:PCB焊接

楼主:
有数据显示,78%的硬件失效原因是由于不良的PCB焊接加工造成的。深表赞同

遇到硬件失效的情况,工程师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样板调试和分析中,耽误了项目进度。如果找不出不良原因,他们也会习惯性的认为问题出在软件和硬件电路的设计的方面。在真正做硬件调试的时候,工程师往往会考虑很多高深的潜在诱因,但都不愿意去怀疑最浅显易犯的错误:PCB焊接加工

案例一,在CPU电源旁,密集的分布着大量去偶电容,由于焊接过程中多余的焊锡PCB焊接加工导致某一电PCB容短路,结果导致硬件工程师去逐个排查短路原因,花费大量时间。

案例二,由于DDR高速信号部分某一信号的虚焊,系统作普通小数据量传输时看似都工作正常,然而在做大数据量的burst操作时,比如操作系统载入,高清电影播放,,就会常常报错。而往往被误以为是软件原因,软件工程师察看代码无果。

案例三,高速信号接口连接器,由于某一信号虚焊,PCB焊接加工导致系统可以工作在较低的

案例四,由于焊接时时间和温度控制不当,导致LCD和USB这样的连接器内部的塑料结构部分因为高温而融化变形,导致某一信号意外断开,从而LCD无显示,USB无通讯,被误以为是软件驱动问题。

案例五,由于电感部分的焊接不良,导致LED的PWM调光功能失效,PCB焊接加工工程师花大量时间确认是否是软件或者硬件的问题。

PCB焊接加工,看似简单,但是也是有许多的焊接工作细节和步骤拼凑而成,而这些环节彼此间也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导致的问题。 所以,在硬件调试过程中,建议工程师们先观察你的样机的焊接质量,1,物料是否正确?2,脚位是否正确?3,是否出现空焊,虚焊,连锡4,锡膏过炉后是否饱满,反光?5,连接器的结构部分是否在高温下熔化?6,芯片位置是否与丝印对应?

检查完以上“浅显”项目后 PCB焊接加工,再把精力放到那些“高深”的问题上!

网友:
是的,贴片元件的焊接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同意楼主看法。
前几天公司做了几十块板子,调试老是不同,后来把元器件再焊一遍,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焊接随时简单,但要求也挺多,特别是有的IC要防静电,,有的是焊接时烙铁的电源是否接地良好,,贴片器件是,烙铁温度是否合适,,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打样的板子,凡是有0.8间距的bga的,0.75间距的肯定会有焊坏了的,没办法一次只能多焊几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而且很容易出问题,还遇到过焊接的板子没清洗,送回来测发现助焊剂不知混了什么东西进去竟然导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焊接还要小心点,请的焊接技工,有的时候很潦草

网友:
不太赞同楼主的观点,楼主的观点有些片面,发生虚焊也好,短路也好,连锡也好,都是很多原因导致的,而焊接不良只是表现形式而已,如果单单只是从焊接找问题,那么只能分析表层原因,而不能找出根本原因,下一次还会出现这种问题,甚至问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