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修改了当前的辅助寄存器怎么办

楼主:
如题所示,如果中断外和中断里都用了辅助寄存器,怎么办呢

网友:
问题要说详细一些才是。

“如果中断外和中断里都用了辅助寄存器”,你想修改就修改呗。你又没有交待说是什么“辅助寄存器”,又没有说它是干什么的,又没有说不能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要说详细一些才是。

“如果中断外和中断里都用了辅助寄存器”,你想修改就修改呗。你又没有交待说是什么“辅助寄存器”,又没有说它是干什么的,又没有说不能修改。
问得好茫然

网友:
理解错了,反正保护现场了,原来还以为保护现场不好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