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电路设计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貌似用PCA82C250芯片的CAN总线电路都是加了光耦隔离,但是我看TI开发板上用SN65HVD1050D芯片,电路中没有加光耦隔离。想问问是因为芯片的原因,还是说TI开发板就没有管光耦隔离这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那个演示,你做产品的话还是要考虑隔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ti出了个新的芯片ISO1050,说是带隔离。用这个芯片应该就不用再加光耦隔离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就是隔离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想请教下,隔离电源该怎么做?我看这个芯片有VCC1和VCC2,我用两个LM1117-5.0从同一个5V把电源引出去可以吗?还有GND1和GND2之间是不是要加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那种输入,输出全隔离的DCDC模块(电源),不然,信号隔离就没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用两个LM1117-5.0引两个5V出来不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要2边都没彼此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上所说的GND1和GND2是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吗?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ISO10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我申请了两块样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隔离前,隔离后的2个独立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两个地怎么处理类?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隔离,独立的电源,你看他数据手册啊!里面典型电路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接到两个独立电源,我问的是这两个地之间该怎么处理?是不是要像数字地和模拟地那样之间连个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地之间不做任何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最终连到同一个地上面?您也说这是隔离前后的两个独立的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连同个地上,不都是独立的电源供电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把两个独立电源做在一块板上啊。从同一个5V用LM1117-5.0或者7805什么的引两个5V做独立电源,他们的地肯定都在一块板上的嘛

网友:
共地的话,隔离就没作用了,
可以用带隔离DCDC做隔离,国产的十几块,进口的几十块
网上有很多周立功做的CAN总线应用资料可参考

网友:
如果图省事儿 买个ctm1050  隔离和供电都有了

网友:
VCC1和VCC2,GND1和GND2 他们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网友:
隔离与否的必要性要看你的can网络的开放性

开放的can要隔离的,防止故障扩延;
不开放的can考虑成本的话就不用隔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我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我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答,你说的我有点不明白,开放和不开放具体指什么?不开放是不是指点对点的通信?而开放就是网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回答,看了后面几位的答复明白您说的意思了,本人小白,还请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明白就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