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点亮LED灯的代码有提示警告

楼主(2012-12-04):
点亮LED灯的代码有提示警告
我是一个初学者,写了个代码,但是运行时下面提示0个错误,3个警告,灯也不能正常工作,代码如下:#include
sbit D2=P2^0;
unsigned int a;
void mian()
{
while(1)
{
a=50000;
D2=0;
while(a--);
a=50000;
D2=1;
while(a--);
}
}
还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LED灯
初学者

网友A:
亲,是main,不是mian
亲,是main,不是mi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初学者,见笑了 嘿嘿

网友B:
回复 楼主:
编译器的提示对解决问题有很大帮助,就这个问题,你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提示是什么,以后再有问题了,首先看看提示。
这样一来二去,就会根据提示去解决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