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电子电路所处理的信号,如语音信号、电视信号等都不是简单的单一频率信号,即是具有一定的频谱的复杂信号。这些复杂信号是由一些幅度及相位都有固定比例关系的多频率分量组合而成的。

由于放大电路中存在电抗元件(如管子的极间电容,电路的负载电容、分布电容、耦合电容、射极旁路电容等),当信号频率较高或较低时,不但放大倍数会变小,而且会产生超前或滞后的相移,使得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分量的放大倍数和相移都不同。

如果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的幅值放大不同,就会引起幅度失真;如果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产生的相移不同就会引起相位失真;幅度失真和相位失真总称为频率失真线性失真

为避免出现线性失真,实现信号的不失真放大,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放大器的频率响应问题。

网友:
频率失真与非线性失真

频率失真和非线性失真同样都是使输出信号产生畸变,但两者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1. 起因不同:频率失真是由电路中的线性电抗元件对不同信号频率的响应不同而引起,非线性失真由电路中非线性元件的非线性特性(如BJT、FET的特性曲线等)引起的。
2. 结果不同:频率失真只会使各频率分量信号的比例关系和时间关系发生变化,或滤掉某些频率分量信号。但非线性失真,会将正弦波变为非正弦波,它不仅包含输入信号的频率成分,而且还产生许多新的谐波成分。

网友:
频率响应是指将一个以恒电压输出的音频信号与系统相连接时,音箱产生的声压随频率的变化而发生增大或衰减、相位随频率而发生变化的现象,值得研究

网友:
明明是线性,为何会失真?!
一个是滤掉、一个是产生,那就记住了,
实际上,幅频特性往往是跟相频特性捆绑的,那些电抗们为何会影响放大器的增益,因为,有源器件的骨干配置和负载 通常不是容性的,这就会形成 频敏网络,
除了因阻值随电压变化造成非线性(特性曲线)以外,有源器件自身的寄生电容也是会随电压而变的,这也同样会造成非线性失真,还有一个影响幅频特性的底层因素,就是 PN结 的载流子储存时间及半导体材料的 电子迁移速率,不过我想,模拟电路的工作频率该不会去到开关速度的吧。

网友:
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与频率的关系称为幅频特性,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差与频率之间的关系称为相频特性。两者统称频率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失真与非线性失真

频率失真和非线性失真同样都是使输出信号产生畸变,但两者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具体 ...

签名档帅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