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基本概念

楼主:
1、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可直接由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与频率的关系来描述,即

上式中

——电压放大倍数的幅值与频率的函数关系,称为幅频响应

——放大倍数的相位与频率的函数关系称为相频响应

两者综合起来可全面表征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

2、RC耦合放大器的幅频特性

RC耦合放大器的幅频特性曲线如图所示。我们将全频域分为三个频区:中频区、高频区、低频区。

中频区:在一个较宽的频率范围内,曲线是平坦的,即放大倍数不随信号频率而变。(在此频率范围内,耦合电容、射极旁路电容视为短路,极间电容视为开路)。中频区放大倍数用AVM表示。

高频区(f高于fH的频率范围):当信号频率升高时,放大倍数随频率的升高而减小(在此频率范围,幅频特性主要受BJT的极间电容的影响)。

低频区(f 低于fL的频率范围):当频率降低时,放大倍数随频率的降低而减小(在此频率范围,幅频特性主要受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的影响)。

上限截止频率(fH):当AV下降为0.707AVM时所对应的高端信号频率;

下限截止频率(fL):当AV下降为0.707AVM时所对应的低端信号频率。

通频带(BW):fH和fL之间的频率范围称为放大电路的通频带或带宽。

                     BW=fH-fL

网友:
0.707 是电压或电流,功率就是0.5,即是 半功率点,由平台至两端的半功率点,就是 3db带宽,而这个 0.707 也包含 45o 的相移,当相移达到 180o 而增益尚大于1(及负载的衰减),系统就会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