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手之新建工程二
首先创建项目目录,拷贝公共文件:将 STM32 软件库中 FWlib 目录中的 library 目录拷贝到所建项目的目录中

楼主(2008-10-21):
这个是库 FWLIB 文件夹

把 FWlib 目录中的 library 目录拷贝到所建项目的目录中

网友:
将软件库的 Examples 目录里的任一例程的 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 和 main.c 拷贝到项目的目录中(这里选择的是 GPIO 目录下的 \FWLib\examples\GPIO\IOToggle)

网友:
拷贝软件库中 \project\EWARM\ 目录中的 stm32f10x_vector.c、cortexm3_macro.s、lnkarm_ram.xcl 和 lnkarm_flash.xcl 到项目的目录中

网友:
好了,系统的库文件和一些stm32的特征文件已经 copy 过来了

下面开始忙活 IAR 了

打开 IAR442 点击菜单 File --> New -->Workspace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网友:
点击菜单 Project --> Create New Project 创建一个项目 (empty 空白项目)

网友:
保存项目到设定的项目根目录中

在项目的位置点右键,然后点 add

用户可以向项目中添加 *.c 文件;也可以添加代码组,然后将c 文件添加到组里面

网友:
对于这个 LED 的例子,我添加了3个代码组

分别为 EWARM,FWLIB,USER

网友:
然后

1 . 把 stm32f10x_vector.c ,cortexm3_macro.s 这 2 个文件 add 到 EWARM 中

2.  把 stm32f10x_flash.c,stm32f10x_gpio.c,stm32f10x_lib.c,stm32f10x_nvic.c,stm32f10x_rcc.c  5 个文件 add  到 FWLIB 中

3.  把 main.c ,stm32f10x_conf.h,  stm32f10x_it.c , stm32f10x_it.h 这 4 个文件 add 到 USER 中

添加好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网友:
文件添加完毕 下面来配置一下这个工程

在项目名称上单击右键选择Option

或点击菜单 Project --> Option

点击 general options

设置 Taget

Processor Variant

core 选择 Cortex –M3

Device 选择 ST STM32F10x

Endian mode 选择 Little

Stack align 选择: 4 bytes

网友:
点击 C/C++ Compiler

Language

选择用户编程语言

Plain‘char’is:

Signed 表明使用 char 定义的 变量为有符号的;

Unsigned 表明使用 char 定义的变量为无符号的。

网友:
点击 Optimizations

根据使用需求选择代码 (Size)

或运行速度 (speed) 优化:

1. None ---用于调试

2. Low

3. Medium

4. High --- 用于最终代码

网友:
点击 Preprocessor

设置 *.h 文件所在目录

$PROJ_DIR$\

$PROJ_DIR$\library\inc\

然后在 defined symbols 里面写上 VECT_TAB_RAM

网友:
点击 Linker OutPut

选择上 Allow C-SPY specific extra output file

开启 C-SPY 调试器

网友:
点击 Extra Output 选择上 Generate extra output file  用于产生目标和调试文件

Output format  根据需要选择生成的目标文件 默认是 选择 simple – code

网友:
点击 Override default

选项:

1.如果在 Flash 中调试程序 设置 lnkarm_flash.xcl

2.如果在 RAM 中调试程序,设置 lnkarm_RAM.xcl

注意:在进行该项设置时,请确认电路板上的Boot0 和Boot1引脚的跳线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点击 Debugger

Setup 选择调试工具,由于我用的是 ST-LINNK2 所以选择的是 Third – Party Driver

勾选Run to main

网友:
点击 Download

1. 已选择下载程序到 Flash,  可选:Verify download     ( Use flash loader(s) 必须开启!)

2. 已选择下载程序到 RAM 或使用模拟器:无需选择

3. 如果程序已下载到 Flash:开启 Suppress download

网友:
点击 Third – Party Driver 指定 ST-LINK2 的驱动位置

目标文件是 STM32Driver.dll

网友:
OK! 设置好了,我们来点一下 rebuild all

呵呵!出现了错误,那是因为所有代码我们都没修改,直接 copy 原来 example 的 稍作修改一下(去掉图示的 include ) 用于我们的 LED 控制

网友:
此工程创建完毕,我们就可以修改代码,进行编译和仿真了,hoho!
  转自:http://lfb189.blog.163.com/blog/static/98700646200961412530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