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怎么调节占空比?

楼主:
我看完UC3842的datasheet。控制脚有pin1 cmp、pin2 Vfb、pin3 current sense。一脚和三角可以停止PWM波输出,但我看不出来哪个脚可以调整输出占空比,如果调节占空比也在pin1 和pin3,那么要和保护电路复用此脚?是不是pin2的电压大小可以调节PWM的占空比?

网友A:
好好看看资料,多看一些图例介绍,UC3842调节占空比的方法好像不唯一。

主要是这几个脚。即3脚是电流检测输入信号,与电阻配合,构成过流保护电路。脚4外接锯齿波振荡器外部定时电阻与定时电容,决定振荡频率,基准电压VREF为0.5V。2脚是误差放大器反向输入端,1脚是补偿信号。把2脚接地,通过1脚调节电阻分压,电阻分压得到的信号与内部2.5V基准进行比较,误差比较器的输出端与反向输入端接成PI补偿网络,误差比较器的输出端与电流采样电压进行比较,从而控制PWM序列的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台可否有3842的电路图呢?可以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
随便找个有3842芯片的电源板,或者电动车充电器之类的,用示波器测量,不要只研究理论,动动手吧,

3842的4脚不就是一个三角波吗?该脚的三角波分压引入3脚即可,一般电路都是弄好的,找个电位器
,然后就是想办法调整1脚的电压,就可以看到占空比变化了。

实际工作时可不是人工调节的。是2脚相连的取样电阻,电路正常工作后,取样电路反馈的低压直流信号经2脚送到内部的误差比较放大器,与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的误差信号送到脉宽调制电路,完成脉冲宽度的调制,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
网上搜一下,各种各样的这种电路图比较多,还有详细的解释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资料,多看一些图例介绍,UC3842调节占空比的方法好像不唯一。

主要是这几个脚。即3脚是电流检 ...

你好,我也想请教下3842具体怎么调节占空比的额!我看了有人这么说:振荡器控制MOS的开通时刻,MOS管的关断时刻由电流检测比较器控制,所以对于固定的振荡频率,调节脉宽主要由pin3电压与(Vpin1-1.4)/3比较来完成,貌似挺靠谱的,不过还不是很详细呢。。。pin3的电压和(Vpin1-1.4)/3比较之后的过程呢,大侠能给小弟解惑下么?  谢谢了
小弟附上了3842的内部逻辑框图,前面还好,到了SR锁存器那边就有点分析不下去了,把自己绕进去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实现占空比的调节的了,还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