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120开发板如何使用ICDI调试?

楼主:
新拿到的LM4F120的官方开发板,使用MDK4.12,DEBUG调试用ICDI,每次调试的时候出现如下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你ICDI驱动装了么?仿真器型号选对了么

网友:
驱动都安装好了,仿真型号和上图一样

网友:
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问您最后的解决方案。谢谢!!!:carn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问您最后的解决方案。谢谢!!!:carnation:

看看这篇文章就明白了

网友:
还有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