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芯片

楼主:
大家推荐一下好用的PWM波控制的DC控制芯片吧,最好能满足以下要求
要求:
dc/dc变换器
输入电压30~50V
输出电压正负250V
输出功率要求能大于200W

网友:
PWM控制芯片比较多,类似3842的等等,,
但是楼主需要DC/DC升压芯片,且要升压这么高的芯片?,,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阳能的一个升压电路,电源没怎弄过,不会啊

网友:
“电源没怎弄过”可不行,这可不是什么“芯片”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是从基础开始吧

网友:
MST美伽和远翔品牌的一级代理,主营LED驱动IC,升压降压IC,电源管理IC,霍尔开关,热门型号FP6291  FP6298  FP6276B  FP5217  FP5207  FP8102  FP7125  MH251  MH253  MH254等等现货库存151现货 0796 库存 5030(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