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hronos为什么老是死机重启?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楼主:
 RT EZ430-chronos 手表,每隔两三天就出问题,按了之后时间就变味开始的4:30,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也有重启的现象,不过我的电池夹子坏掉了,也许可能电池接触不好,不过照理说那也是后盖压住弹片的,应该不会接触不好呀,但是我发现电池的接触点有磨损的现象,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现在没时间搞这个。
请问还有其它现象么?

补充:我的手表软件是经过修改过的,不是原装软件。另外,我的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好像都是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很可能是手腕部位触发了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别的现象的了,我开始以为是温度,温度低的话电池显示的电量2.4V,电池接触不好没发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别的现象的了,我开始以为是温度,温度低的话电池显示的电量2.4V,电池接触不好没发解决呀

我忘了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补充一下:我的手表软件是经过修改过的,不是原装软件。另外,我的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好像都是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很可能是手腕部位触发了按键。
不能随意怀疑是人家的问题

现在显示2.4V那估计就是电压低了缘故。您的电池是否是新的或者是正品?刚装上电池的时候,电压显示好像是不稳定的,显示的电压是经过多次采样平均的,好像是1秒钟还是1分钟采样一次的我记不清了,导致的现象就是如果新装电池并且复位第一次开机(手表软件好像是假定初始电压是固定的3V)或者更换电池但是动作很快没有欠压复位或者停机,那么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显示的电压是变化的,您可以试验一下,一个新电池,电压往往超过3V,您拿掉旧电池,等待一会儿手表无显示了,再装上新电池,电压显示要很长一段时间才稳定的,应该是由3V往大于3V变化最后稳定。

网友:
关于平稳后显示电压准不准的问题,我发帖子讨论过:关于ADC第11通道电压测量的误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 ,谢谢啊

网友:
咳咳,问问其它人真的发现过重启现象么?最近我的手表重启的次数比较多,问问主要是为了以后方便查问题,是我改软件引起的还是本身软件就有这种现象?
楼主说的是真的么?

网友C:
按*健切换的时候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健切换的时候重启

晕呀,还真是被你说中了呀,我也是发现这个现象的。看来不是巧合呀,应该是有点问题的了。

是什么原因呢?静电?

这个问题有手表的应该重视研究一下呀,两个人都发现这个现象了呀,我可是没有事先说,dzgcsjdzh说的,和我发现的猜测一样,应该不是偶然不确定现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