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鍙傝€冪數璺�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ADI 路 涓栧仴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ADI鍙傝€冪數璺�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供应UART接口带天线看门狗 13.56M ic读写模块 ic读写器 ...
hzcanyu
hzcanyu

网友A(2012-12-05):
供应UART接口带天线看门狗 13.56M ic读写模块 ic读写器 rfid模块
概述
CY14443A系列射频读写模块采用基于ISO14443标准的非接触卡读卡机专用芯片,采用0.6微米CMOS EEPROM工艺,支持ISO14443 typeA协议,支持MIFARE标准的加密算法。芯片内部高度集成了模拟调制解调电路,只需最少量的外围电路就可以工作,支持UART接口(-C),I2C接口(-U),或者SPI接口(-P),数字电路具有TTL、CMOS两种电压工作模式。特别适用于ISO14443标准下水、电、煤气表、自动售货机、门禁、电梯、饮水机、电话机等计费系统或身份识别系统的读卡器的应用。
用户不必关心射频基站复杂的控制方法,只需要简单地通过选定的UART或IIC或SPI接口发送命令就可以对卡片进行完全的操作。
CY-14443A系列支持Mifare One S50,S70,Ultra Light & Mifare Pro,FM11RF08等兼容卡片。可以设定自动寻卡,默认情况下为自动寻卡。
CY-14443A系列是低功耗宽电压功能模块,工作3~5.5V,最低功耗仅需3ua,采用一体化模块可以大大减少PCB面积,增强应用性能,可以胜任各种应用场合。
1、CY-14443A系列全部有板载内置天线,可以再接外接天线:
内置天线的优点:提高集成度,尺寸虽小但是可以读取达到6cm以内的卡,基本不需再外接大天线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设计需要,并且不需要更换电路就可以再连接外部天线,提高了系统的可重用性,大大降低成本,另外,内置天线的读头可以作为有源天线使用。
2、增加了4kBits EEPROM,EEPROM字节地址从0x00到0x1FF。
3、可以读取PCD的PN,SN。
尺寸大小:5.8*3.5cm
特点
▲UART串行接口;
▲能自动感应到靠近天线区的卡片,并产生中断信号;
▲采用高集成ISO14443A读卡芯片,支持MIFARE标准的加密算法;
▲具有TTL/CMOS两种电压工作模式,工作电压3-5.5V;
▲采用工业级高性能处理器,内置硬看门狗,具备高可靠性;
▲抗干扰处理,EMC性能优良;
▲把复杂的底层读写卡操作简化为简单的几个命令;
★ 天线一体化模块(自带天线,读卡距离:0-6cm)
温馨提示:近期很多学生买模块做毕业设计,却经常因为接线错误等原因导致模块损坏,我们建议购买以下链接配套模块使用!(升级小板和模块的接线方式:T-R,R-T,V-V,G-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83194772
采用一体化模块可以读卡在6cm范围内,采用外接天线的话可以达到10cm左右
模块提供WINDOWS/WINCE/.NET/LINUX等平台开发包或源码,为从未使用过RFID模块的新客户提供傻瓜式入门操作协助开发工具,帮助客户实现0入门使用RFID技术。
"串口命令测试工具增强应用指南"
http://www.hzcanyu.cn/download/xz.asp?id=220
"串口模块测试.net版"
http://www.hzcanyu.cn/download/xz.asp?id=221
提供linux下的SDK开发包
模块和桌面读写器支持WEB方式读写,提供C#参考代码
http://test.hzcanyu.cn/
以下为此模块的资料下载链接(请确认收货后联系我们要解压密码)
使用手册:
http://www.hzcanyu.cn/download/xz.asp?id=206
指令测试工具:
http://www.hzcanyu.cn/download/xz.asp?id=198
高频模块读写测试软件:
http://www.hzcanyu.cn/download/xz.asp?id=200
用户资料:
http://www.hzcanyu.cn/download/xz.asp?id=187
测试代码:
http://www.hzcanyu.cn/download/xz.asp?id=180
修改波特率的方法:
http://www.hzcanyu.cn/ReadNews.asp?NewsID=80
用户
接口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