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中断按键的地方原理图明明不是EINT8,为什么程序冒出来个ENIT8呢?

网友:
查一下DATASHEET,比对着看原理图,自己动动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上那不是0,1,2,4吗,可是它却在设置8?

网友:
不要偷懒,看看这几个线是接芯片什么引脚,这个引脚对应什么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因很多,比如画图的把标号标错了。你自己要动动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