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五要素选购拉力机准没错

楼主:
1. 首先是拉力机的力值传感器,拉力机因为传感器的好坏决定了试验机的精度和测力稳定性,目前市场上的拉力机用传感器小力值一般用S型传感器,大力值一般用轮輻式传感器,传感器内部一般为电阻应变片式,如果应变片精度不高或固定应变片用的胶抗老化能力不好在或者传感器的材料不好都将影响传感器的精度和使用寿命。益环仪器所采用的进口传感器为世界箸名传感器制造商美国铨力传感器,该传感器精度高,线性好,性能非常稳定,几十年都不会变化。

2. 其次就是驱动传感器运动的部件滚珠丝杠,因为丝杆如果有间隙的话将来做出的试验数据,将直接应响试验的最大变形和断后伸长率。目前市场上的拉力机有的丝杆是用T形普通丝杆,这样的话一是间隙比较大,二是磨擦力比较大使用寿命短,所用丝杆为德国优励聂夫高精度无间隙滚珠丝杆,表面淬火硬度为HRC58-62,使用寿命可达几十年。并且保证精度不变。

3. 再次就是拉力机的传动系统,目前市场上的拉力机传动系统有的采用减速机,有的采用普通皮带,这两种传动方式的主要弊端:前种需要定期加润滑油,后种则保证不了传动的同步性影响试验结果。益环仪器所生产的拉力机传动系统采用全圆弧同步带减速,保证了传动的同步精度,传动精度高,效率高,传动平稳,燥声低,不用维护使用寿命长。

4. 再次就是拉力机的动力源(电机)也叫马达,目前市场上有的拉力机采用普通三相电机或变频电机,这种电机采用模拟信号控制,控制反应慢,定位不准确,一般调速范围窄

5. 最后就是拉力机的测控系统(也就是软件和硬件),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拉力机的测控系统采用的是8位的单片机控制,采样速率低,且抗干扰能力差,另外就是AD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