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幅值有要求吗?

楼主:
我想用pt4207来做led的pwm调光电路,pt4207的1脚的pwm信号幅值有什么要求,0~5v可以不,还有,1脚要怎样连?

网友:
这个按芯片规范书设计就行。5V是可以的。dim脚不是连接PWM信号么

网友:
DIM         多功能调光调光输入端,可通过该管脚进行线性调光和PWM 调光。

应该是接控制电压的,但手册中并没有说明具体使用。象这个问题,最好是问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