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主板上的DC MODE FAN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帮朋友问的,工厂生产出现大量CPU风扇不转,量测发现不良板的CT9和CT10电压分别为:1V和0.4V左右(OK板的CT9和CT10电压分别为:5.2V和2V)我对这块电路DC MODE FAN不是很了解,只知道这个可以兼容3PIN和4PIN(有PWM调整PIN)的风扇,也没有拿到主板,没有量测波形和电压,烦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详细分析一下,谢谢!我认为运放的输入端不适合直接接电解电容,就让朋友把图中固态电容CT9拆掉,风扇正常转动了,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我没有其他页的图纸,并不是很清楚电路的工作模式,比如FAN_CTL1是什么波形,为什么要接CT10,CT9的电压为什么是5.2V,这种电路是否可以连续调节风扇的转速,还是只能控制风扇转和不转2种状态,或高速和低速2种状态)

网友:
补充说明:CT9这个规格的固态电容在每这个机种上都有7个地方使用,其他地方的电容都是OK的,而不良电容全部集中在CT9这个位置,量测拆下的电容,发现绝缘电阻变小了,小于规格书的下限, 感觉很奇怪

网友:
自己继续顶,求助

网友:
电脑主机风扇应该是12V的,关键要知道风扇上4根线的参数具体作用,电路理论上市可以自动调整风扇转速的。
要具体的分析得知道几个控制信号波形。

网友: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