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系统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
门禁系统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1:门禁设备联接好以后,用软件测试不能与电脑通讯。采用RS422 通讯方式时可能原因: (1)    控制器与网络扩展器之间的接线不正确。 (2)    控制器上跳线开关处于闭合状态(通讯方式为RS232); (3)控制器至网络扩展器的距离超过了有效长度(1200M); (4)计算机的串口是否正常,有无正常联接或者被其他程序占用,排除这些原因再测试; (5)软件设置中,设备地址号实际设置、联接不对应; (6)线路干扰,不能正常通讯。 采用RS232 通讯方式时可能原因:     (1)控制器与电脑串口之间的接线不正确;    (2)控制器上跳线开关处于断开状态(通讯方式为RS422);    (3)控制器至电脑的距离超过了有效长度(15M); (4)计算机的串口是否正常,有无正常联接或者被其他程序占用,排除这些原因再测试; (5)软件设置中,设备地址号与实际设置、联接不对应; 故障现象2:将卡片靠近读卡器,蜂鸣器不响,指示灯也没有反应,通讯正常。可能原因:     (1)读卡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2)读卡器至控制器线路超过了有效长度(120M);  故障现象3:将有效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LED指示灯无变化,不能开门。     可能原因:     (1)读卡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2)线路严重干扰,读卡器数据无法传至控制器; 故障现象4:门禁器使用一直正常,某一天突然发现所有的有效卡均不能开门(变为无效卡),。     可能原因:     (1)操作人员将门禁器设置了休息日(在休息日所有的卡都不能开门); (2)操作人员将门禁器进行了初始化操作或其它原因导致控制器执行了初始化命令;    故障现象5:将有效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LED指示灯变绿,但门锁未打开。   可能原因:     (1)控制器与电控锁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2)给电锁供电的电源是否正常(电锁要求单独电源供电); (3)电控锁故障; (4)锁舌与锁扣发生机械性卡死; 故障现象6:将有效卡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门锁打开,但读卡器指示灯灭。可能原因:     (1)控制器与电控锁共用一个电源,电锁工作时反向电势干扰,导致控制器复位;    (2)电源功率不够,致使控制器、读卡器不能正常工作。

屏幕无法跳回时间显示状态。
这是由于门禁系统的电源造成的,如停电后都回出现这种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可教导用户使用指纹处理器上的复位按钮,便可解决问题。
屏幕不断刷新,但整体运作正常。
这是施工过程中,连接指纹处理器和锁控器之间的网线没有按照TIA/EIA-568B标准压制水晶头,致使设备之间通讯受到干扰。解决办法是按照TIA/EIA-568B标准重新压制水晶头。 使用没设置“报警手指”的指纹开锁,但出现短暂的报警。
这个问题与连接指纹处理器和锁控器之间的网线压制水晶头质量有关,如水晶头的品质、压制的质量、网线的品质等。建议使用优质的网线和水晶头,并要求安装人员熟练地压制水晶头。 指纹处理器液晶无法跳回时间显示(简称:死机)。
这故障是由于停电或不明因素的外部干扰造成。解决办法是保证门禁系统24小时供电,并且告诉客户使用复位按钮。 指纹处理器显示“与锁控器连接失败”。
这故障多数是由于停电造成的。解决办法是重新给门禁系统加电,并保证门禁系统24小时供电。 停电后指纹处理器屏幕出现不规则闪烁并有不明鸣声。
这是由于停电时间太长电源单元(ES-521)内部电池电力不足或过放电造成的。建议在安装电池单元时应向客户说明电池单元可维持电力的时间长短。 安装过程中指纹处理器显示“与锁控器连接失败”并不停报警。
这是因为安装指纹处理器的墙壁表面不平整,造成指纹处理器背面的防撬开关无法闭合,造成误报警。对此问题可在指纹处理器背后加装平整的垫板。 验证指纹通过后屏幕出现“编号:XXX请进门”便死机,并无法使用复位按钮复位。
使用PC工具软件修改正确时间即可恢复使用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论坛有你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