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是否有反射电压(电流)的问题,再请教

楼主:
大家好,关于直流是否有反射电压(电流),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请教过论坛里的朋友,前些天把传输线理论又看了一遍,有些思考和计算拿到这里,再请教一下。
黄玉兰编著的《电信传输理论》中,有图一所示的论述。公式2.9为传输线方程,选取终端电压电流作为边界条件。
公式2.9中,有入射电压(电流)和反射电压(电流)。(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不赘述)。

对于无损耗同轴线来说,
γ=jβ=jw(LC)-2
因此,公式2.9可以变换为图二中的公式。

现在用一个简单的直流电路来分析,电路图如图三。
假设直流电压源的内阻为50欧姆,AC,BD段使用的为50欧姆同轴线,负载为10欧姆,则用低频电路理论可计算出CD端电压U2,I2.
U2=10V,I2=1A.(由于是直流,则角频率w=0.这里由于同轴线较短,近似认为同轴线无损耗。)
将上面的边界条件带入图二中的公式里,计算一下U1,I1.可得到图四中的公式,
可以看出,图四中的公式里,是存在反射电压(电流)的啊,这么说,直流也是有反射电压(电流)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这个结论对不对? 希望大家指点。。。

图二

图三

网友:
楼主的理解不对,U1=U2、I1=I2时哪来的反射电压和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U2,I2只是作为公式2.9的边界条件,由此来求U1,I1

从求U1,I1的公式(图四)可以看出,U1,I1是由入射电压(电流)和反射电压(电流)组成的,
(10+50)/2*e(0)这是入射电压,(10-50)/2*e(-0)这是反射电压,
反射电压不为0啊

网友:
在传输线上,直流电是否存在波的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流不存在波的概念。
公式2.9中,即使是低频,也是存在反射电压的,且反射电压的模值可能会很大。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直流电不存在波的概念,存在反射时U1<>U2。

网友:
楼主可以再往前翻书看,传输线方程的推导出电压和电流的二阶方程组,2.9式是通解。 在直流情况下,传输线方程组就不存在电容和电感的微分分量,也就不存在二阶方程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楼的帖子同样适用与低频,可以证明低频也是有反射电压的,且反射电压也较大,但在很多地方,我都听别人说低频不考虑反射电压,所以有些迷惑啊。。。

网友:
首先2.9式表示在距离负载z’处的电压幅值和相位。假设在某个低频信号的情况下,波长比较长,z’相对于波长λ可以忽略,z‘/λ接近于零。U(z‘)=10,电压值与z’无关,也就是说传输线上电压处处相等。驻波比=1,是否意味着不存在反射波?
另外,在直流情况下计算的U1=10V,是因为50欧姆内阻流过了1A的电流,有了50V的压降,所以在U1处电压等于10V,传输到U2仍然是10V
当然在信号频率高到某个程度,传输线的长度不能忽略,使得式2.9U(z‘)不等于常数,那么传输线上电压的幅值就会变化,驻波比大于1,可以认为存在反射波。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z’相对于波长λ可以忽略,z‘/λ接近于零”,这个是对的,由此可得,上贴中e的指数近似为-0,但e的-0次方,是有系数的。也就是说反射电压是存在的,且较大

网友:
关于直流是否有反射电压(电流)的问题,,,,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反射在合闸瞬间是有的,
线长小于 λ/8 时,形成特性阻抗的条件不足,传输线可视为『短』线,纯直流稳态时的『短』线长度是 无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