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LM5002"芯片和"STP5NK50ZFP"MOS管,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
我在设计的时候,用到了LM5002芯片。我建的电路图是按照该芯片的datasheet里应用电路的最后一张图(输入是3.1 - 60VDC,输出是12VDC)

问题是,在输入端我提供了一个电源,然后用两个电阻分压控制电压值供给LM5002(测试的电阻值在1K - 500K欧,测试时用的电源电压在5 - 35VDC),LM5002没有任何反应。但当我换成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给LM5002,用相同的输入电压值,芯片可工作!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

另一个问题是,论坛里有没有人用过STP5NK50ZFP,一个"N-CHANNEL 500V - 1.22Ω - 4.4A Zener-Protected SuperMESH™MOSFET", 我简单的连接上三个脚,用Arduino控制它的Gate端,但MOS管不工作。是什么原因呢,正确的连接应该是怎么样?

各位大侠,小弟真心地希望能得到些具体地做法的提示,先谢了!

网友:
1.LM5002---乃TI高电压开关模式稳压器,不会使用,要多看看它的资料。
2.STP5NK50ZFP  据你描述为:一个"N-CHANNEL 500V - 1.22Ω - 4.4A Zener-Protected SuperMESH™MOSFET",    既然知道是NMOS管,怎么能简单连接呢,,,信号控制G脚是对。要知道就把它当成一个开关使用就行了
3.换成直流电源直接供电可以工作,说明你不用直流电源是供电不足呗,,供电电源部分设计有问题。

网友:
亲爱的版主:
你能来关注我这个问题,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想跟你多交流,尽早弄清楚这些问题!

PCB设计,我是一个新手,很多东西要学习!

关于LM5002的开启问题,是这样:我用可提供直流电的仪器设定在15伏,也就是给LM5002供电的电压为恒定的15VDC,用一根导线直接相连,工作正常。紧着,我用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串联(阻值范围在5K - 500K)接到这个仪器上,调节电压值至30V,这时一个电阻的电压降为15V。然后把LM5002跟这个点相连(就是两个串联电阻的中间点),LM5002不工作!而且万用表测得的这点的电压不是15V,而是1.8V。分离这个点和芯片的连接,万用表测得电压值又是15V。
补充一点,芯片的VCC正常。我这里提到的是给LM5002提供 输入端电压Vin,若芯片工作,输出端Vout应该是12V。但串接电阻后输出端没有电压!
试了好多种电阻阻值,都是同一个结果!求解释...?  (本人的想法是,会不会电流太小了,因为Vcc脚接电容接地,芯片的工作状态也需要适当的电流,从Vin脚提供呢?)

这个“STP5NK50ZFP”在网上有它的datasheet,我是第一次使用MOS管。其实在设计中,主要是有两个工作性质不同的电路(电路A,电路B)最后都连接到电路C, 然后经过电路C处理再输出。在电路A中的电压比较高,功率比较大。电路B的电压相对小10倍,功率当然也小。所以在开关电路A时,选用了这个STP5NK50ZFP(抗高压高电流)。之外有一个微处理芯片作为控制单元,根据采样值去控制“开关元件(这里我选MOS管)”开关,好让一个工作周期内只有一个适合的电路工作。电路A的输出端和电路B的输出端都作为输入端(同一个输入口)给电路C,当然在电路A和电路C的连接中采用降压和降电流的辅助电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用的控制器是Arduino,控制端电压仅为5V,不足够启动这个MOS管工作。请问版主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些? 不用MOS管用别的什么合适的元件。。。?(电路A工作电压300 - 400V,8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