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PWM 模块原理及使用

楼主:
PWM模块原理及使用

F280278PWM(四个模块),4HRPWM,特别对设计高精度电源提供了方便,每个PWM模块中又包括以下几个子模块:时基(Time-base)模块、计数比较(Counter-compare)模块、功能限定(Action-qualifier)模块、死区控制(Dead-band)模块、斩波(PWM-chopper)模块、事件触发(Event-trigger)模块、制动(Trip-zone)(不知道这样翻译恰当否)模块、数字比较(Digital Compare)模块。从这些模块的命名上看,用它来做个电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一、时基子模块(TB

每一个ePWM模块,都有自己的TB,它产生PWM的所有定时事件,且有同步逻辑,可以使多个PWM模块有序工作。

TBPRDPWM的计数周期寄存器。

TBPHS:相位控制寄存器,在多个PWM模块级联时,可以控制每路输出的相位。当时基模块的同步脉冲到来时,使计数器从TBPHS设置的值开始计数(丢弃当前计数值)。

TBCTLTB的控制寄存器,可以对相位方向(只在up-down时有用)控制,决定是上计数时同步(PHSDIR=1)还是下计数时同步(PHSDIR=0);决定TB输入时钟的分频系数;向下一级输出的同步脉冲的输出方式;计数值重装方式、计数方式、同步允许等控制。

TBCTR:计数寄存器。TB模块的当前计数值。

TBSTSTB的状态寄存器。

二、计数比较子模块(CC

此模块实现与TB的比较及控制。产生CMPACMPB比较事件;控制PWM的占空比。

CMPCTL:计数比较控制寄存器。决定是否使用影子寄存器及计数值的重装方法。

CMPA:计数比较值设定寄存器A

CMPAMCMPA的影子寄存器。

CMPB:计数比较值设定寄存器B

三、功能限定子模块(AQ

这个子模块主要对TBCC模块产生的事件,作出相应的响应,如计数器到达设定同期时、到达0时、到达CMPA时、到达CMPB时,相应的EPWMxAEPWMxB的输出状态。

AQCTLA:设定EPWMxA在以上事件时的输出

AQCTLB:设定EPWMxB在以上事件时的输出

四、死区控制子模块(DB

在同步整流及桥式电机驱动时,上下臂的控制开关(晶体管或MOS管)的导通与关闭会出现一定的延时,这有可能导致上下臂开关的同时导能现象。DB子模块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DBCTLDB通用控制寄存器,主要产生死区控制的方法。

DBRED:上升沿延时控制寄存器,产生延迟的周期数。

DBFED:下降沿延时控制寄存器,产生延迟的周期数。

五、PWM斩波模块(PC

PWM的周期较长,用高频变压器作驱动器,就会达不到目的,并有可能烧坏器件。使用PC模块可以将PWM波经过“再调制”后的高频波作驱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PCCTLPC控制寄存器,实现“再调制”波的duty控制、“调制”频率控制等。

六、制动子模块(TZ

TZ模块是当系统出现问题,或者发出制动信号时,达到所期望的系统响应。F280273TZ外部信号输入,TZ信号可以连接到任意一个PWM模块。当制动条件产生后,它可以使EPWMxA EPWMxB产生: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出、高阻输出、不动作。可以一次性(one-shot)或逐周期(cycle-by-cycle)控制。可以受DC子模块控制等

TZSELTZ选择寄存器,用来选择TZ

TZCTLTZ控制寄存器,用来EPWMxAEPWMxB的输出。

TZEINTTZ中断允许寄存器。

TZDCSEL:数字比较事件选择寄存器。

七、事件触发子模块(ET

它由TBCCDC子模块触发源输入,产生CPU中断及触发ADC SOCstart of converter),

ETSEL:事件触发选择寄存器,选择触发源,SOC、中断允许控制,EPWMxSOCAEPWMxSOCB输出控制,

ETPS:触发事件分频寄存器,控制由n次事件产生后引发中断或响应。

ETFRC:强制触发寄存器。用于强制产生某一响应。

从以上可见,模块相互的作用及产生事件并不用CPU干预,这是实时控制所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尽快地作为响应。如PWM输出后的某一时间产生ADC转换,都是由模块自己协调的,CPU只用设置好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八、程序示例

EPWM1A EPWM1B输出互补PWM波,并并使用TZ1TZ2对它作制动控制。例程中还用timer1控制PWM的占空比以作演示。

1InitEPwm1Gpio(),对IO口初始化

       ……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1;   // Configure GPIO0 as EPWM1A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1;   // Configure GPIO1 as EPWM1B

2InitTzGpio(),TZ口初始化

       ……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2 = 3;  // Asynch input GPIO12 (TZ1)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16 = 3;  // Asynch input GPIO16 (TZ2)

3PWM模块设置

    // Enable TZ1 and TZ2 as one shot trip sources

    EALLOW;

    EPwm1Regs.TZSEL.bit.OSHT1 = 1;

    EPwm1Regs.TZSEL.bit.OSHT2 = 1;

    // What do we want the TZ1 and TZ2 to do?

    EPwm1Regs.TZCTL.bit.TZA = TZ_FORCE_HI;

    EPwm1Regs.TZCTL.bit.TZB = TZ_FORCE_LO;

    // Enable TZ interrupt

    EPwm1Regs.TZEINT.bit.OST = 1;

    EDIS;

    EPwm1Regs.TBPRD = 6000;                         // Set timer period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 Setup TBCLK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Count up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TB_SHADOW; //loaded from its shadow register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 Load registers every ZERO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up compare

    EPwm1Regs.CMPA.half.CMPA = 3000;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当计数值等于CMPA时,将PWM1A输出置高

    EPwm1Regs.AQCTLA.bit.PRD = AQ_CLEAR;

    EPwm1Regs.AQCTLB.bit.CAU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1Regs.AQCTLB.bit.PRD = AQ_SET;

    // 触发ADC SOC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4 ConfigCpuTimer(&CpuTimer1, 60, 1000);//设置Timer1

5Timer1中断:

interrupt void INT13_ISR(void)     // INT13 or CPU-Timer1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 = 1;

   EPwm1Regs.CMPA.half.CMPA++;

   if ( EPwm1Regs.CMPA.half.CMPA > 5999 )

      EPwm1Regs.CMPA.half.CMPA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

}

九、编译运行

发现,接在EPWM1A EPWM1B的两个LED由暗至亮交替。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太好了,正在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做个按键的程序,在ram调试没问题,在flash里调试,一按下按键就进入ILLEGAL_ISR(void)这个中断函数,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按字面解释楼上好像是用法错误了,建议把中断关了调试下

网友:
课设正需要pwm,不过时间有限,先用430做了,等课设做完,再来研究c2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要看你的按键处理函数了

网友:
动作真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按键函数里调用了DELAY_US(10000); 延时10ms来消除抖动,结果每次按下按键就进入ILLEGAL_ISR(void)这个中断函数,注释掉延时函数就没问题了,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你上一个提问看,你是在FLASH中调试时出现的这个问题,而RAM中却正常。
这个延时函数有这样的定义
  .sect "ramfuncs"

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就是按系统给的,请问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拷贝到RAM里运行才可以。

这个问题,我准备以后发个专门的帖子和大家讨论

网友:
不错的分享啊  实际经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这个延时估计调用的是系统延时,需要注意下初始化的顺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否详细说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使用的是Timer1,处理时,使用的是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赶紧出SCI的教程吧,在下恭候多时了,SCI调不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棒场,我写的算不上“教程”

SCI已有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852-1-2.html

网友:
楼主,你太伟大了

网友:
版主,为什么我按照你的做了出现了一个警告如下:
"example.c", line 6: warning #225-D: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ly
我没有重复定义啊,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example.c,这个是你自己加的文件吧。
第六行有个声明需要在头文件中说明。这是C语言的语法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IIC的教程出了吗

网友:
目前我的PWM还只是在RAM中运行,还没有下载到fash运行,可能还需要好一段时间研究,欢迎一起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E:

准备以后有空马上写这些文章。

网友:
谢谢楼主给了个这么好的例子,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

我用的也是C2000,但是我用的软件是CCS5,目前也在研究这个PWM的问题。结合楼主你给的例子和ControlSUITE的例子,在"Set Action"和"Setup Compare"中我写的程序是

    // Setup compare
    PWM_setCmpA(myPwm1, 500);

    // Set actions
    PWM_setActionQual_CntUp_CmpA_PwmA(myPwm1, PWM_ActionQual_Set);
    PWM_setActionQual_CntUp_CmpA_PwmA(myPwm1, PWM_ActionQual_Clear);

但是总是得不到想要的PWM图像,如果不要第二行的程序(下面所示),我得到的是高位的值,说明程序还是对的,但就是不知道该怎样调节占空比。
    // Setup compare
    PWM_setCmpA(myPwm1, 500);

    // Set actions
    PWM_setActionQual_CntUp_CmpA_PwmA(myPwm1, PWM_ActionQual_Set);

望楼主不利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F:

PWM_setActionQual_CntUp_CmpA_PwmA(myPwm1, PWM_ActionQual_Set);
    PWM_setActionQual_CntUp_CmpA_PwmA(myPwm1, PWM_ActionQual_Clear);

你先设置为SET,后设置为CLEAR,前一个就失去作用了。

调整占空比时,很简单,CPU的负担很轻,只用写CMPA的值就可以了:
EPwm1Regs.CMPA.half.CMPA                 = 500;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复,也感谢给的提示。由于我是新手,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帮我用CCSv5的方式写出如何调节占空比。您的这个指令好像和我用的版本不一样,运行有错误啊!麻烦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F:

inline void PWM_setCmpA(PWM_Handle pwmHandle,const uint16_t pwmData)

不是CCS的版本问题,是TI例程库的版本

网友:
:carnation: 太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我把你的代码拷到工程里面,运行没有效果啊。哎。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能否把整个工程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为PWM相对简单一些,整个工程已经没有保存。
但这个工程是建立在以前的工程之上的(以前发的帖子里有整个工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可以将你的工程传上来,让大伙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EPwm1Regs.CMPA.half.CMPA =300;
楼主,我想问下,这个half是干嘛用的,数据手册上没找到。
然后我的pwm输出占空比最大之后50%,这个怎么处理
附:配置程序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M; // Count updowm
        EPwm1Regs.TBPRD = PWMPRD;       // Set timer period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2;   // TBCLK = SYSCLKOUT/4 = 15M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CMPA.half.CMPA = 30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300;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DB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LOC;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 = DBB_ALL;
        EPwm1Regs.DBRED = 0x2D;
        EPwm1Regs.DBFED = 0X2D;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TOGGLE;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 Set PWM1B on Zero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TOGGLE;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网友:
回复 网友H:

用half是表示不包括HRPWM的那部分,你可以看看手册中,CMPA可以32位读写,也可以16位读写。

第二个问题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pwmprd是376

        EPwm1Regs.CMPA.half.CMPA = 30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300;              // Set Compare B value
中的数值超过376的一半时,我输出的pwm占空比都是50%

网友:
回复 网友H:

EPwm1Regs.DBRED = 0x2D;
        EPwm1Regs.DBFED = 0X2D

这两个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wm1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TOGGLE;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 Set PWM1B on Zero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TOGGLE;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问题找到了,不是死区的原因,是aq的原因,触发条件少写了一句

网友:
很简练!

学习了!

最近也正在做一个DSP项目,等晚些时候大功告成的时候就来论坛上分享下精盐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期待着 哈哈

网友:
楼主你太伟大了!!!!!!!!!!!!!!!

网友:
这个太高级不懂
楼主能不能帮我看看msp430的这个问题: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8251-1-1.html
不知道楼主用不用msp430这种低档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I:

C2000比430高级一些,是肯定的。但搞这些玩艺的方法都差不多,无非是控制寄存器的多少而已。

430我还没有正式开始搞它,现在只会控制个IO口,虽然前几天买了5529的板子,但没时间搞,它的手册还没有认真看呢。

网友:
LZ能不能把整个PWN的工程给发下?跪谢了,小弟新手,看不懂啊,我有C2000 LaunchPad一块。小弟邮箱237746585@qq.com

网友:
恩恩。等看看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能把实例程序给搞上吗?本人菜鸟,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找一下我的 【C2000 LaunchPad】的这些帖子,有传上的,没在楼主位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一个,但是解压开不是的,那是LED流水灯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J: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本人实在是菜鸟!遇到了个很弱智的问题,就是解答不了!我想利用定时器定时,来控制电机转动的时间!因此我需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首先我新建了一个.h文件命名为EPwm1.h,我在文件里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如“extern uint32_t num01;”然后再main.c和中断文件里加上“#include “EPwm1.h””和“extern uint32_t num01;但是我没法给num01赋值!——“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网友:
回复 网友J:

extern关键字,是告诉编译器,它有定义,是在别的文件中。

你可以参考网上文章:http://www.cnblogs.com/yc_sunniw ... /07/14/1777431.html

用C语言编程,就要掌握C,建议你系统地看一下C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exi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看一下我的问题吧,也是按键的,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想和你交流一下电机控制的问题。当出现过流过压的情况则采用一系列PWM动作,但是面对的情况有点多,我采用的方案是TZ管脚事件,通过事件中断来对于EPWM进行控制。TZ管脚事件可以分配给多个EPWM模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TZ模块,是每个PWM模块所具有的,设置时可以设置各自的寄存器。

但一共只能用到TZ1、2、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但是我想知道的是EPWM1与EPWM2能够共用一个TZ管脚的触发事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那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TZ管脚可以触发多个EPWM中断事件。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在F28027内部有一个比较器模块,但是我在官方例程没有找到他的示例程序,不知道斑竹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controllsuite里面找找。电源例程中就有它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承认我是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L:

那个模块我也没有怎么用,好象只是设置一下触发方式及触发后的状态而已。刚才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也忘了在哪个例程里

网友:
回复 网友L:

EALLOW;
        //EPwm3Regs.TZSEL.bit.DCBEVT1 = 1;
        //EPwm3Regs.TZCTL.bit.DCBEVT1 = 2;                // Force EPWMxB to a low state.
        //EPwm3Regs.TZFRC.bit.DCBEVT1 = 1;
        EDIS;

网友:
太给力了,太感谢了

网友:
要是有ADC转换的就更好了。

网友:
请问 TZ的制动有中断吗?如果要实现制动互补对称的其中一路(如EPWM1B),一段时间后在恢复重新产生互补对称波形怎么弄

网友:
很好,刚好用上!谢谢楼主~

网友M:
版主,驱动库编写的程序和寄存器编写的实时性上,差别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M:
版主,驱动库编写的程序和寄存器编写的实时性上,差别大吗?

差别肯定是有的。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实时性肯定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肯定是有的。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实时性肯定最好。

驱动库编写的好方便,刚开始学,感觉驱动库的上手比较快

网友N:
楼主,今天看您这个程序,烧进DSP中,发现结果是LED2闪烁,跟文档上说的接在 EPWM1A 和 EPWM1B 的两个LED 由暗至亮交替不太一样。。。请问下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今天看您这个程序,烧进DSP中,发现结果是LED2闪烁,跟文档上说的接在 EPWM1A 和 EPWM1B 的两个LED  ...

LED几忘了,但您可以测量一下 EPWM1A 和 EPWM1B的输出,看看是不是脉冲宽度在变化?

网友:
主要是在家里没得示波器。。。用CCS可以监控吗?

网友N:
楼主,我这个程序GPIO0(led0)亮度会渐变,但是我没控制EPWMB的占空比变化啊,为什么GPIO1(led1)亮度也会渐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这个程序GPIO0(led0)亮度会渐变,但是我没控制EPWMB的占空比变化啊,为什么GPIO1(led1)亮度也 ...

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