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带DSP内核的FPGA(xilinx)!!

楼主:
推荐一款带DSP内核的FPGA(xilinx)
对FPGA了解不多,不知道上述问题问的是否合适,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计划:
   利用FPGA做控制方面的算法。

网友:
FPGA都有很多乘法器,几乎所有的FPGA都能做DSP的工作,用逻辑单元可以很容易的实现DSP功能
你需要的是根据算法复杂度估算使用的逻辑规模,然后选个合适容量的片子

网友:
我想利用FPGA中的DSP内核完成PID运算功能,基本过程如下:
  外部AD采集实际信号 - 发送给FPGA(并口线) - FPGA的DSP内核PID运算(C语言实现) - FPGA输出。
  这样的闭环控制,不知道FPGA的DSP内核能否通过C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