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源同步时钟系统 (下篇)

楼主:
上文提到动态偏移对使用了去偏移(DeSkew)技术的源同步时序系统影响更大,这里我们重点来讨论下这些动态偏移。

首先就是同步开关噪声(Simultaneous Switch Noise,简称SSN),是指当器件处于开关状态时,随时间变化的电流(di/dt)经过回流途径上的电感时,形成的交流压降,也称为Δi噪声。而同步开关输出(SSO,即Simultaneous Switch Output)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开关速度越快,瞬间电流变化越显著,相应的SSN就越严重。

计算公式为:VSSN=N*L*(dI/dt), N是同时开关的Buffer数目,L是回流路径上的电感,计算得到的VSSN就是同步开关噪声。公式的原理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SSN的仿真一直是难点,不管是电路建模,还是IBIS模型对于SSN仿真的支持,都存在不少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制约DDR3仿真精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图一能看到,当一个单独的DQ信号在切换时,SSN噪声大约在28MV左右,当一组DQ和DM同时在切换时,能产生大约170MV的SSN噪声。由此带来的对时序的影响高达73PS。

图一 DQ信号的同步开关噪声(仿真结果引用自Synopsys)
源同步总线如DDR3,同步开关切换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减少SSN的影响呢?从SSN产生的机理可以看出,当N固定,dI也不可控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减少L。电源地回路的电感和PCB设计密切相关。
首先,我们要减小滤波电容设计的安装电感,一博科技的仿真结果标明,一个良好的电容Fan out设计,可以有效减小安装电感,如图二所示:几种方式效果排名  (2/6)- 1 – (3 / 5 )– (4/ 8/7)。

图二 电容

设计Fan out比较
其次,在布线和打孔的排列上,也要考虑信号以及电源地回路的电感。如图三所示,参考DDR颗粒的电源地管脚和信号管脚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对位置关系,并在PCB布线打孔的时候保持这些比例关系

图三 电源地管脚和信号管脚的比例关系以及相对位置关系

总结来说,就是要关注源同步总线系统尤其是DDR3以及更高速率的总线系统的电源地设计。电源地设计要点包括良好的滤波电容布局布线;细心考虑电源地以及信号的回流路径;准确的Vref;足够功率支持的VTT等。
串扰(Crosstalk)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态偏移。考虑串扰,就必须考虑信号传播的奇偶模式,如图四所示,在不同模式下,信号间的电场与磁场分布是不同的。

图四 信号传播的奇偶模式

这种电场与磁场分布的不同也会引起传输延时的变化,如果是带状线,由于导线上下的介质比较均匀(有时候Core与PP也会有轻微的介电常数和损耗角差别),所以不同信号模式下的传输延时基本一致。但是微带线由于上下结构的不对称性,不同信号模式下的传输延时差别很大。仿真表明,如果是这样的表面微带的结构,线宽4mil,和其他信号线的间距为8mil ,到平面层的距离是4mil,绿油整体厚度为2.5mil,5英寸的布线长度,在不同传输模式下会带来极限大约82ps的传输延时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