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了,求助,关于MSP430F5438A ADC12时触发钟源

楼主:
在使用MSP430F5438A ADC12时,想利用定时器触发,进行多通道多次转换,但是查看手册说时钟源选择要看note B ,不知道这个文档在哪。请问MSP430F5438A的触发用的是哪个定时器呢?哪位大婶能贴个代码或解释下~

网友:
手册这么做很不方便,5xx跟6xx合起来器件太多差异化变大了,写的笼统就不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指点 再去纠结一下看看

网友:
新的问题来了~~!!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ADC12CSTARTADD_4 + ADC12SHS_3 + ADC12SSEL_2;

手册上说要选择 ADC12CONSEQ_2 ,而我选择ADC12CONSEQ_3 才能正常工作
定时器配置如下:
TBCCTL0 = CCIE;                           // TBCCR0 interrupt enabled
  TBCCR0 = 15;
  TBCCR1 = 4;
  TBCCTL1 = OUTMOD_3;
  TBCTL = TBSSEL_1 + MC_1 + TBCLR;          // SMCLK, upmode, clear TBR

求解释~~

网友:
ADC12CONSEQ选择的是采样模式,10是单通道多次采样,11是序列通道,序列通道会把所用的通道都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