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P521一四脚均接1K上拉电阻,2脚单片机输入0V,3脚为什么会输出1.8V左右?

楼主:
问题:线性光耦P521一四脚均接1K上拉电阻,2脚单片机输入0V,3脚为什么会输出1.8V左右?跪求高手指点

回复:

1脚是发光管正输入,2脚是发光管负极,3脚是接受管负极,4脚是接收管正极。如果四脚都接1K电阻,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好的做法,保险系数很高,无论是输入输出回路,当其中一个电阻烧短路,还有另一电阻在限流,启动保护光藕的作用。回到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1脚应该是经电阻接电源,2脚在高电平(比1脚电源高)或开路状态,发光管不导通,不发光,接收管不导通,4、3脚之间断开。2脚输入0V,发光管就导通发光,接收管也导通,4脚上的电压经电阻加到4脚,经导通的接收管到3脚,再经电阻输出。按这功能,2脚没输入0V,3脚没输出,应该也是0V!总之,原理给你讲通了,四脚具体电压还要配合所接外围电路才可以确定的。替代TLP521-1的型号为TLP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