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紧急求助! 51单片机基础上的密码锁,通过按键在12864液 ...

楼主(2012-12-06):
紧急求助! 51单片机基础上的密码锁,通过按键在12864液晶上实现clear键
做的是电子密码锁、当输入密码过程中错误操作时,想用clear进行位删除,在12864上显示,即当扫描到clear键按下时,调用子程序、、
求大神编段大概的程序,并指导、、万分感谢!(怎样才能按一下键,在液晶屏上清除一个数字,按下clear键后,数据不会被保存到24c01中)
PS:只用需要编段检测到按键时调用的主体程序,和清屏(清一位,而不是全部清屏)子程序即可、、
按键
24c01
子程序

楼主:
有热心人帮忙么

网友A:
看你的描述比较混乱,这么写程序很容易乱套的.
你应该按硬件把程序分成一块一块的,比如按键就是按键,显示就是显示,获取输入数据就是输入.分别完成就清楚多了.
if (InputPassw()==ERROR || KeyGet()==CLEAR) {
ClearScreen();
...
} else {
LCD_Display("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