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输出pwm波

楼主:
打算让p12输出pwm波,但调试半天程序一直有问题,但不报错。用板子上的led和蜂鸣器,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改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显示输出电平没有变化,希望能有大神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啊。。。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BIT2;
  P1SEL |=BIT2;
  TACCR0=4000;
  TACCTL1=OUTMOD_7;             // set/reset模式
  TACCR1=2000;
  TACTL =MC_1+TASSEL_1+TACLR;   //增计数模式 ACLK 清除定时器A
}

网友: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A, PWM TA1-2, Up Mode,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generates two PWM outputs on P1.2,3 using
// Timer_A configured for up mode. The value in CCR0, 512-1, defines the PWM
// period and the values in CCR1 and CCR2 the PWM duty cycles. Using ~800kHz
// SMCLK as TACLK, the timer period is ~640us with a 75% duty cycle on P1.2
// and 25% on P1.3.
// ACLK = n/a, SMCLK = MCLK = TACLK = default DCO ~800kHz.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2/TA1|--> CCR1 - 75% PWM
// | P1.3/TA2|--> CCR2 - 25% PWM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tions
CCR0 = 512-1;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CCR2 = 128; // CCR2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网友:
加一句_BIS_SR(LPM0_bits); ,可能程序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