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MA7455无法修改传感器寄存器数据的问题

楼主:
论文需要,用的龙丘公司的MMA7455传感器,采用SPI通信方式,在测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写入寄存器的值,和读出来的老是不一样,就好像无法改变一样,不知道大家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
如地址为0x16,读出来老是0x0A,默认的不应该是0x00么,
我用的tinyos,底层的驱动大体上和c语言一样。
command error_t Accesor.start()
         {//和函数的调用一样
                 WriteTo(ADDR_MODECTL,0x05);
                 WriteTo(ADDR_I2CAD,0x80);
                 clr_INT();

                 return SUCCESS;
                 }
         command error_t Accesor.setStatus(uint8_t status)
         {
                  post reset();
                  return SUCCESS;
                 }
         command void Accesor.readData(uint8_t type){
                   atomic Xout=Yout=Zout=0;
                   call Accesor.start();
                   delay(3);
                         while(!(call INT1.get()))
                         ;
                         atomic clr_INT();
                   if(10==type)
                                 read10Bit(&Xout,&Yout,&Zout);
            else if(8==type)
                                 read8Bit(&Xout,&Yout,&Zout);
                   else
                           return;
                          delay(50);
                   signal Accesor.readDone(Xout,Yout,Zout);

                   return;
                 }

/******************************函数实体部分****************************************************************/
         void InitPIN(){
                 //初始化引脚
                  call CS.makeOutput();//设为输出引脚
                  call SLK.makeOutput();
                  call SDI.makeOutput();
                  call SDO.makeInput();//设为输入引脚
                  call INT1.makeInput();
                  call INT2.makeInput();

                  return;
                }
         void atom_write(uint8_t data){
                   uint8_t tm;

                  call SLK.clr();
                  for(tm=0;tm<8;tm++)
                  {
                          delay(3);
                          if(data&0x80)
                                  call SDI.set();
                          else
                                  call SDI.clr();
                          data=data<<1;
                          delay(3);
                          call SLK.set();
                          delay(5);
                          call SLK.clr();
                          }

                  return;
                 }
         uint8_t atom_read()
         {
                   uint8_t tmp;
                   uint8_t data=0;

                  call SLK.clr();
                  for(tmp=0;tmp<8;tmp++)
                  {
                          delay(3);
                    call SLK.set();
                    if((uint8_t)(call SDO.get()))
                                     data |=0x1;
                                   data=data<<1;
                                   delay(5);
                                   call SLK.clr();
                 }

                  return data;
         }
         void clr_INT(){
                  WriteTo(ADDR_INTRST,0x03);
                  WriteTo(ADDR_INTRST,0x00);
                 }
         void delay(uint8_t x){
                  while(x--)
                   ;
                  return;
                 }
   void WriteTo(uint8_t addr,uint8_t cmd){
            delay(3);
                 atomic call CS.clr();//和调用函数一样,此处clr为调为低电平,若为set,则是高电平

            atom_write(((addr&0x3F)<<1)|0x80);
            atom_write(cmd);

            delay(3);
            atomic call CS.set();
           }
   uint8_t ReadFrom(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delay(3);
                atomic call CS.clr();

           atom_write((addr&0x3F)<<1);
           delay(2);
           data=atom_read();

           delay(3);
           atomic call CS.set();
           return data;
           }
   void read10Bit(int16_t* X_out,int16_t* Y_out,int16_t* Z_out){
             uint16_t X_L,Y_L,Z_L,X_H,Y_H,Z_H;
             atomic X_L=Y_L=Z_L=X_H=Y_H=Z_H=0;
             X_L=ReadFrom(ADDR_XOUT);
             X_H=ReadFrom(ADDR_XOUT+1);
             X_H=X_H<<8;
             Y_L=ReadFrom(ADDR_YOUT);
             Y_H=ReadFrom(ADDR_YOUT+1);
             Y_H=Y_H<<8;
             Z_L=ReadFrom(ADDR_ZOUT);
             Z_H=ReadFrom(ADDR_ZOUT+1);
             Z_H=Z_H<<8;

             *X_out=(int16_t)(X_L | X_H);
             *Y_out=(int16_t)(Y_L | Y_H);
             *Z_out=(int16_t)(Z_L | Y_H);

             return;
           }
   void read8Bit(int16_t* X_out,int16_t* Y_out,int16_t* Z_out){
              uint8_t X,Y,Z;
              atomic X=Y=Z=0;
              X=ReadFrom(ADDR_XOUT8);
              Y=ReadFrom(ADDR_YOUT8);
              Z=ReadFrom(ADDR_ZOUT8);

              *X_out=(int16_t)X;
              *Y_out=(int16_t)Y;
              *Z_out=(int16_t)Z;

              return;
           }
   task void reset(){
                           InitPIN();
                           clr_INT();
                           WriteTo(ADDR_MODECTL,0x05);
                    WriteTo(ADDR_I2CAD,0x80);
                   }
}

网友:
写入与读取的不一样,证明写入没有成功.是不是你写入的波形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