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单片机和win7旗舰版32位 连接,电脑显示不出COM口?

楼主:
请帮帮忙!!!!!!求驱动!!!!125562436QQ

网友:
win7旗舰版32位有问题?开玩笑!肯定是硬件有什么驱动没有装,,,检查一下吧

网友:
驱动精灵也试试

网友:
用虚拟串口软件

网友:
虽然单片机没装上,但是三菱PLCF2N的SC09装上了!!!可能是有冲突?删了几个程序,好了!

网友:
怎么安装不成功

网友:
  百度网盘 根据你自己的系统来安装驱动!就OK了

网友:
你根据你自己的系统来安装就Ok了!

网友:
装个驱动大师算了,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