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自己的板子有点毛病,求个大神

楼主:
您好,问个东西,我按照开发板提供的原理图,做了一块板子,usart的收发程序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但是在自己的板子上无法正常运行,症状如下,直接输出预先存在板子上的字符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发abcd给开发板芯片,他同样的会abcd,我给自己的板子发abcd,回复的是乱码,有人知道为什么吗,我是完全照抄的,只不过是自己布线的罢了

网友:
帮顶,静待大神

网友:
可惜我不是大神, 还在为一日三餐忙碌, 很显然是rx, tx接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32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232坏了

网友:
先仔细检查焊接和元件,然后确定程序固化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232坏了

网友:
你使用的回环测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是回环测试,这个名词貌似比较专业

网友:
回环测试也就是发送方和接收方都是自己,成为了环形,所以叫回环。这个几乎是可以用来检测所有通信模块本身故障的方法。如果回环检测都通不过,那基本可以判定这个硬件模块是有问题的,当然前提是1.你的软件代码没问题(参数设置必须在可通信范围内),2.然后用来回环的连线没问题,3.连接顺序也没有问题(针对并行通信多连线的)。由于是串行1跟线不存在线序问题,所以你只要注意第1和2两点就好。
再检查下,回环测试还是通不过,那应该是模块有问题。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在你那块好的开发板上这么做,代码直接上,然后回环连接,马上就能看到是怎么个效果,这样可以检查你回环测试用的代码是不是有问题。关于回环连线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些开发板的串口模块寄存器中直接支持回环测试的,设置某个寄存器位后,内部硬件自动连接RX和TX,不需要用户在外面连接,效果是一样的。这样便于测试,因为有些已经焊好的板子,就是没给露出这两管脚让你连,很麻烦。

网友:
搞网卡驱动,或是网络TCP/IP内核服务驱动的人,有时需要裁剪或改动某些东西,然后要测试时,也会类似的先用回环测试,能通过了才会继续往下做,不然如果是通信的另一方有问题,还以为是本方有问题,怎么调也调不出来的。当然如果硬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只是软件通信设置或协议不匹配也是会出问题,但只要一回环,接受和发送都是一样的设置或协议了,自然就排除了这个问题。而且调试时不是同时调2个板子,不至于搞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