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客户端长连接和http报头的处理问题

楼主:
在使用lwip协议,做TCP客户端的时候遇到问题.
每次连接远端server的时候,都需要重复connect - write - close 这样的循环,
代码如下:
static err_t
http_connec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tcp_write(pcb,TCPGetData,sizeof(TCPGetData),0);
  tcp_close(pcb);
  return ERR_OK;
}
while(1)
{
      httpd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DEBUG_PRINT("httpd_init\n");
     IP4_ADDR(&ipaddr,192,168,1,101);
     pcb = tcp_new();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80);
     tcp_connect(pcb,&ipaddr,80,http_connect);
     }
}
上面代码测试无误 :每次都可以write出去数据
不知可不可以做成类似TCP服务器类似的模式, 比如:connect - write -write ......N write 保持长连线,而不做close 的动作
static err_t
http_connec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while(1)
   {       //无限写数据
    tcp_write(pcb,TCPGetData,sizeof(TCPGetData),0);
   }
    //tcp_close(pcb);
    return ERR_OK;
}
void main()
{
        httpd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DEBUG_PRINT("httpd_init\n");
       IP4_ADDR(&ipaddr,192,168,1,101);
       pcb = tcp_new();
       tcp_bind(pcb, IP_ADDR_ANY, 80);
       tcp_connect(pcb,&ipaddr,80,http_connect);
       }
   while(1)
   {
     //让main函数保持一直运行
   }
}
上面代码:可以保持网络一直畅通,但是只会写数据一次
求大家帮忙看看 给个解决方案.............

还有
http协议中,每次发出请求之后,server端的回应信息都一定含有 响应头和正文

如:
HTTP/1.1 200 OK                                              //请求成功
Server: Microsoft-IIS/5.0                                    //web服务器
Date: Thu,08 Mar 200707:17:51 GMT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23330
Content-Type: text/html
Expries: Thu,08 Mar 2007 07:16:51 GMT
Set-Cookie: ASPSESSIONIDQAQBQQQB=BEJCDGKADEDJKLKKAJEOIMMH; path=/
Cache-control: private

我想请问,如果使用lwip发送http协议,要如何在recv到数据链表的时候,切割出来我需要的 "
" 这一段数据

请各位大大帮帮忙,小弟困扰不已啊,网上去找很久了,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有哪位大大懂的,教教小弟啊

网友:
麻烦把程序传上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用指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