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问下:这个简单光耦如何测出它的输出呢?

楼主:
小弟想问这个MOCD光耦如何测出它的输出呢?小弟尝试用,结果失败告终,想请教各位老师这个东西要如何搭个电路去测呢?
想说下我的方法先:
因为条件限制,没有显波器,只有电源与万用表

我二极管这边给1.0V电压与10MA电流进去,然后在别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C接上一个电阻(100 ohm )直接电源10V,
再从集电极C那再引一根线作输出OUT,就是按照所给附件图片去接,但是二极管不管我给或者不给电源去,输出OUT只有8.5V 左右,
其实应该是二极管给电源,三极管输出端就是低电平,不给二极管电源,三极管输出端就是高电平,
问题:
1,这样按照PDF接接错了?
2。电阻给得太少了?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小弟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用直流电源和电池,电压大于等于3V,然后串个限流电阻,将电流控制在1-5mA,具体阻值根据供电电压和光耦LED的压降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测光耦的输出晶体管CE间的阻抗,LED有驱动时应该是低阻抗,否则应该是高阻抗,由此可以测得光耦的好坏。

网友:
二极管这边给1.0V电压与10MA电流进去?1.0V,,10MA?怎么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