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确测距方法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实验,需要精确测量到某一点距离,要精确到毫米级别,被测物体的表面积较小且不平整。请大家多多指点一下,用什么测距模块比较好,最好是集成的模块,容易买到的,在此感谢各位咯!!!

网友:
量程范围是多少?要求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

网友:
路过,这个问题,比较关注,看看大牛们怎么说,,,

网友:
量程5cm,最好是不接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程就几厘米,最好非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