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TI 9

楼主:
TINA-TI 9 能进行单片机仿真吗?? 大家都用什么单片仿真软件,除了proteus [ 本帖最后由 c654723069 于 2012-12-7 19:15 编辑 ]

网友:
仿真单片机用proteus 还不够么,,,   multisim也可以,不过它最拿手的是模拟。 Altium designer好像 也可以,但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装不上proteus试了很多本版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但我不想换系统就好看看有没有别的单片机仿真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ghost版本?换一个系统版本。无论XP和win7,还没有发现这个软件不能安装的,仿真单片机还是用proteus,感觉好一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是ghost版本的,这个系统有缺陷吗??可以解决吗??

网友:
楼主那个 不能进行单片机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