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教一下大神 基于LM3S8962的万年历应该怎么搞

楼主:
RT
有没有具有成果的大神拿出来借鉴以便理解

在此拜谢了

网友:
之前看了板块说有UCOS2移植到51上
不过对于在UCOS2上怎么操作的确不知道
最近的题目就是要自学UCOS2 并且做一个万年历
毫无头绪

网友:
没有头绪,那说明你没有把问题分划,这个功能总的来说不是很难,但需要分阶段的做。先应该驱动MCU自带的RTC,这个你会了吗,不会的话后面当然做不下去,要是不会多看看手册和范例代码,这种代码就没有必要到处求人给你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自己试着写。能驱动RTC后,想想万年历你打算 要显示哪些东西,上一个阶段你能读出这些需要显示的内容吗,然后把你要显示的显示出来。想要再加设置功能,那就需要能设置RTC了,这些都需要第一阶段做基础。不要想把这功能一次性全部做完。设定的目标可以大一点难一点,但是做起来时就要划分成多个阶段和目标,要小一点简单一点,一个阶段一个目标的完成,最后是一定能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