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大神帮我写下这个程序

楼主:
1芯积分
抢答器要求在图片上。

网友:
估计太简单了,所以木有人愿意写

估计太简单了,所以木有人愿意写

网友:
抢答器哦,,这网上的例子多了,实在不会写,随便找个例子,移植一下呀,,。。哪有现成的菜?

网友:
路过看看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define    SMGDATA      P0
#define    LEDDATA       P2

uchar  EnAns = 0;
code  uchar  SMGTable[16]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Answer(void)
{
      P3 = 0xff;
       if( P3 &0x80 == 0)
       {
           SMGDATA   =    SMGTable[0];
       }

      if( P3 &0x80 == 1)
       {
           SMGDATA   =    SMGTable[p];
            EnAns  = 1;
       }

}

网友:
路过看看

下班了,先回家了。

网友:
路过看看

void EnAnswer(void)
{
    uchar KeyValue =0xff;

    KeyValue  & =  P1;

     if(EnAns == 1)
    {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
                               { LEDDATA = 0x01;
                                 SMGDATA = SMGTable[1];
                               } break;
              case 0xfd:
                               { LEDDATA = 0x02;
                                 SMGDATA = SMGTable[2];
                               } break;

              case 0xfb:
                              { LEDDATA = 0x04;
                                 SMGDATA = SMGTable[3];
                               } break;
              case 0xf7:
                              { LEDDATA = 0x08;
                                 SMGDATA = SMGTable[4];
                               } break;

             case 0xef:
                               { LEDDATA = 0x10;
                                 SMGDATA = SMGTable[5];
                               } break;

             case 0xdf:
                             { LEDDATA = 0x20;
                                 SMGDATA = SMGTable[6];
                               } break;

             case 0xbf:
                              { LEDDATA = 0x40;
                                 SMGDATA = SMGTable[7];
                               } break;

            case 0x7f:
                             { LEDDATA = 0x80;
                                 SMGDATA = SMGTable[8];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
硬件设计不够严谨,会造成5条指令期间,用户按键不响应。如果用中断来处理,就把不响应按键的时间减少到一个机器周期,可靠性提高。
ORG 0000H
MAIN: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SETB P3.7
MOV P0,#0C0H ;显示0
JB P3.7,$
LCALL DELAY
JB P3.7,$
JNB P3.7,$
LCALL DELAY
JNB P3.7,$
MOV P0,#8CH ;显示P
LOOP:MOV P1,#0FFH
MOV A,P1
MOV P1,#0
XRL A,#0FFH
JZ LOOP
LAB0: CJNE A,#0FEH,LAB1
    MOV P2,#0FEH
MOV P0,#0F9H  ;
LJMP WAIT
LAB1:CJNE A,#0FDH,LAB2
    MOV P2,#0FDH
MOV P0,#0A4H
LJMP WAIT
LAB2:CJNE A,#0FBH,LAB3
    MOV P2,#0FBH
MOV P0,#0B0H
LJMP WAIT
LAB3:CJNE A,#0F7H,LAB4
    MOV P2,#0F7H
MOV P0,#99H
LJMP WAIT
LAB4:CJNE A,#0EFH,LAB5
    MOV P2,#0EFH
MOV A,#92H
LJMP WAIT
LAB5:CJNE A,#0DFH,LAB6
    MOV P2,#0DFH
MOV A,#82H
LJMP WAIT
LAB6:CJNE A,#0BFH,LAB7
    MOV P2,#0BFH
MOV P0,#0F8H
LJMP WAIT
LAB7:CJNE A,#7FH,LOOP
    MOV P2,#7FH
MOV P0,#80H
LJMP WAIT
WAIT:LJMP $
DELAY:MOV R5,#5
L1:   MOV R6,#250
L2:   DJNZ R6,L2
   DJNZ R5,L1
END

网友:
不好意思,延时程序最后少些一条返回指令RET,你加上!

网友:
比较转移指令的值写错了,正确的是:
LAB0:CJNE A,#01H,LAB1
LAB1:CJNE A,#02H,LAB2
LAB2:CJNE A,#04H,LAB3
LAB3:CJNE A,#08H,LAB4
LAB4:CJNE A,#10H,LAB5
LAB5:CJNE A,#20H,LAB6
LAB6:CJNE A,#40H,LAB7
LAB7:CJNE A,#80H,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