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两周的一个NIOS烧程序的问题

楼主:
首先,我说一下我的操作:
我想在DE-2上实现NIOSII EDS提供的例子binary—counter的例子,让LED亮起来,并且把程序烧到flash里面,我在SOPC里面搭建的有
CPU,PIO,JTAG-UART,SDRAM controller,EPCS,systemid,还有锁相环PLL,输出三个时钟,分别给sdram控制器,sdram芯片以及其他外设提供时钟驱动,建好后烧进板子,然后启动EDS,打开例子程序代码优化后build后,点击run as hardware  点击refresh后出现如下情况

Connected system ID hash not found on target at expected base address.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我PLL的相移是6ns )

网友:
复位没有接对。系统的system id不工作。或者板子没有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复位时SOPC 在CPU上的reset addres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复位代码中的时钟错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复位部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讲下具体步骤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