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FPGA怎么实现PWM波形输出

楼主:
没有提供IP核,看网上都是自己写的iP核,定时器IP核能不能实现,stm32的定时器可以实现PWM,不知道FPGA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
先不急上马, 多了解一下pwm原理, 频率就是时间, 时间可以累加.  如果1.8v电源, 不知道用mos管是否能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
PWM还是比较复杂,先要了解原理,然后构思,再编程

网友:
用matlab 比较输出PWM 的mif 文件,用FPGA 以不同频率读取,但是我只会前面mif文件,后面不会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