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MCU是带运放的呢?

楼主:
请教下大家,遇见过那些MCU是有运放的呢?
MSP430的部分型号有运放,听说PIC有型号也有(不确定)。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网友:
MCU带运放意义何在?

网友:
用过430带运放的!

网友:
HT45F23A/HT45F24A -- 内置运算放大器 & 比较器的TinyPowerTM 8-bit Flash 单片机

网友:
运放一般都是单独做出来的吧,因为你不能因为某个单片机停产了或者供货慢了而换芯片吧,运放替代品多啊

网友:
单片机内部带运放,我真的渴望知道:意义何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