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CI SPI的问题...

楼主:
在用5739 PAUNCHPAD做SPI实验...

问下...用板子上的仿真,向UCA0TXBUF写入后,开始传输,是不是看不到移位的过程啊???应该是向UCA0TXBUF写入后,UCTXIF应该是自动清零才对,,,在仿真里面看不到...是不是仿真下一步后看不到移位的过程???
还有就是移位后UCA0TXBUF应该是最终变成0才对啊...为什么没变呢...是不是没传输??

网友:
看不到移位过程,但是能够检测busy位。
UCA0TXBUF的数据被载入发送移位寄存器,标志位UCTXIF就会置位;UCA0TXBUF写入新的数据,标志位UCTXIF就会清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发送完一个数据后,UCA0TXBUF会被清零么?还是保持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