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出现乱码,那位大哥大姐能帮帮我,万分感谢!

楼主:
我用Verilog HDL编写了一个rs232串口驱动程序。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时,当我发送2,4,6,8,A,C,E时,接受没有出现一个乱码,但当我发送1,3,5,7,9,B,D,F时出现乱码,在每300中出现4——5个乱码,有时只出现一个。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是这是正常现象?谢谢帮忙。

网友:
偶尔出现乱码最大的可能是波特率的精度不够。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的串口线质量不行

网友:
传输出错,估计是波特率的缘故

网友:
出现乱码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可能是异步时序没有处理好。我写了一个串口程序,已经在多个军工项目中得到验证,有需要的请联系我,281370482@qq。com

网友:
波特率没有调正确吧,可能不是整数,产生的累积误差……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小弟我这就去查查

网友:
出现乱码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可能是异步时序没有处理好。我写了一个串口程序,已经在多个军工项目中得到验证,有需要的请联系我,281370482@qq。com

能否把你代码公布一下,供大家学习!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