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款LED节能灯电路,,,,

楼主:
      环保节能概念是当今时尚的话题,照明用电节能最好的方法是使用LED节能灯,LED节能灯不但节能,而且有寿命长等优点,深受人们欢迎!现为大家介绍一款可以自己打造的LED节能灯制作及过程,希望大家可以在制作动起手来,也节约点能源,少付点电费哦!
1.先上电路原理图,,,
图1是一款LED灯杯的实用电路图

网友:
2.稍微说一下原理
       该灯使用220V电源供电,220V交流电经C1降压电容降压后,经全桥整流,再通过C2滤波后,经限流电阻R,3给串联的38颗LED提供恒流电源。
LED的额定电流为20mA,但是我们在制作节能灯的时候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对LED的影响,包括光衰和发热的问题,我们在做这种灯的时候因为LED的安装密度比较高,热量不容易散出,LED的温度对光衰和寿命影响很大,如果散热不好很容易产生光衰,因为LED的特性是温度升高电流就会增大,所以一般在做大功率照明时散热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将影响到LED的稳定性,小功率一般都采取自散热方式,所以在电路设计时电流不宜过大。
        图中R1是保护电阻,R2是电容C1的卸放电阻,R3是限流电阻防止电压升高和温度升高LED的电流增大,C2是滤波电容,实际在LED电路中可以不用滤波电路,C2是用来防止开灯时的冲击电流对LED的损害,开灯的瞬间因为C1的存在会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该电流流过LED将会对LED产生损伤,有了C2的介入,开灯的充电电流完全被C2吸收起到了开灯防冲击保护。该电路是小功率灯杯最实用的电路,占用体积小可以方便的装在空间较小的灯杯里,现在被灯杯产品广泛的采用。
        优点:恒流源,电源功耗小,体积小,经济实用。但是在设计时降压电容要采用耐压在400V以上的涤纶电容或CBB电容,滤波电容要用耐压250v以上。此电路适合驱动20-40只20mA的LED。

网友:
3.制作所需的所有元件,一般电子商场均能买到。电路板可以用万能板。但是连接线要焊接好和连接牢固哦。
下面是成品电路图,,先看看

网友:
LED电路板焊好后连接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是买的商品吧。

不过,DIY这个确实很实用,且一般都能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图片的灯是买的,
不过已有同事,仿照这个做的有,,因为他做的比较难看,就没有照相。那个圆形的放灯的圆盘他使用胶木板在车床上加工的。然后打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难看”的并不一定使大家倒胃口,倒是恰恰相反。

别怕做得不美观,手工做出来的都是一个样,但很有欣赏价值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不过现在拆了,二极管被挪作他用了,一直没有恢复!

网友:
是的,不是个什么新东西,就是贴出来让大家一是共享,二是给初级电子迷们了解一下,电子制作没有那么难,,,

网友:
阻容降压,非隔离,我怕被电着啊!

网友:
不错,但成本如何

网友:
那么高的电压看着还有有些害怕啊

网友:
DIY时,安全性的确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
这样串联容易坏啊

网友:
一旦LED开路,那个电解电容就完蛋了

网友:
电解电容换成400V的,就不怕LED开路了。

网友:
这个电路风险在于没有进行隔离,有安全隐患,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另外串联对灯珠的要求高,如果有一个损坏就不能用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电容降压恒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