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路-------关于485和传感器供电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问个电路问题。485采集器供电3.3V(独立),传感器供电12v(独立),问,3.3V和12v可以共地吗,如果要做隔离,如何实现,本系统用低功耗,12V电源由单片机系统控制开断。

网友:
隔离与否,是由系统需要决定的。共地与否,也是这样。

假如没有特殊需要,或要求较低时,它们可以共地,可以不用隔离

网友:
是否需要隔离要看工作现场的干扰程度,干扰明显的话需要加隔离,至于是否可共地则要看传感器类型和前端电路的结构,楼主并为交待清楚相关信息。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决定把隔离做进去了,因为我有很多传感器并接在上面,传感器的价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