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TPS61085】驱动LED【电流】上不去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TPS61085】驱动LED【电流】上不去的问题
大二学生一枚,现为完成一个小实验项目需用tps61085驱动led。
需实现:
1、100mA以上电流(按道理对于61085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的);
2、3mA步进可控,精度0.2mA(电流采样INA282);
3、瞬时大电流闪光;
4、添加光敏电阻实现自动调光(不过这项要求与本问题无关)。
61085电路选择
(实在不好意思,新手一个 不太清楚这里怎么直接传图…其实基本就是用的61085的datasheet第20页Figure 20)
本来准备用1w led 一时没有就用白光led焊了个6*5的阵列
现情况如下:
1、Vin=5v,650kHz(电感6.8uH)工作模式
2、先不用那个阵列,只用一个led试,接Vfb的电流反馈电阻Rsense取100欧,测得输出电压基本等于输入,Vfb=1.67V,LED较亮;
3、单个led换成5(串)*6(并)的led阵列,Rsense=11欧,测得输出电压=15.6v,Vfb=0.3v(到0.4v之间,每次接都有些不同),led亮度显然不够;
4、直接断开Vfb,各参数无变化(电流反馈就没在工作吗…
);
5、二极管D稍微动了一下,led灭,速度断电,接好后再次上电led亮度大减,经测量电流只剩几毫安……(难道就这么一下芯片就给烧了?不会吧 在此之前曾有一次由于忘了断电直接把负载下了 当时由没接稳压管也烧过一次片 但那次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回只是不到1s )
请教各路大神:
1、这种状况(情况5)芯片是不是烧了?如果是的话我还有一块可以换、、、
2、更重要的,为什么电流反馈不工作?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纠结了好几天的,无奈水平有限实在解决不了,查了n遍数据手册和度娘谷哥也都无法破,因此前来求教了。忘各位多多赐教哈!多谢咯!
电流
小菜

网友:
芯片是不是烧了?你判断不了么?串联几个并联几个要计算好电源和灯承受的最大电流。
可以先不接灯,电路加电后,空载,然后加上带有串接电流表的稍大功率可调电阻器,看是否有电流,然后调节到要接灯的电流值,判断芯片是否正常工作。木工作说明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