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键进休眠模式?请教

楼主:
想用休眠模式让电机停,执行到寄存器pcon不停?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 = P2^6;//电机
sbit k = P3^7;//按键进入休眠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唤醒函数
{ PCON=0;
}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唤醒函数,
{ PCON=0;
}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  开外部中断1
while(1) {
  if(k==0){
  PCON=0x01;}//执行到这是否进入休眠?到这电机不停。
  a=0;//电机开
  }}

网友:
网上都是定时器进入掉电和休眠,按键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还想回答的呢...